intel865主板运行慢

楼主(2009-11-13):
intel原装主板,奔四3。0的CPU,1G的内存,5200显卡,启动进桌面50多秒,看网页也很慢,硬盘,显卡,电源都换了,板上电容没鼓的,帮分析一下哪里的毛病,还是设置有问题,以前很快的

网友:
现在主要想从主板方面找找原因,系统也从做了,CPU的确没换

网友:
有元件老化不稳定了

网友:
屏蔽下USB看下速度怎样

网友:
先做系统吧,还很慢的话,可以刷刷BIOS。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在量下主板 的内存供电  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换个  我碰到过一个845的主板进系统和在系统下运行很慢 换个内存供电管就好了

网友:
865板子有好多这问题。。。都不好解决。。。看戏。。。

网友:
我有块945也是这样,原来是飞快的,现在象是老牛拉车。原来超过频,我怀疑是CPU老化了。

网友:
今天把CPU换了,USB也屏蔽了,还是慢,刷BIOS目前还不会,下一步有时间换换内存供电管试试了,既然这种运行慢的毛病很多,还是希望高手帮多分析一下

网友:
电源换了没有

网友:
RE: intel865主板运行慢(已解决)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把主板的型号在百度里搜了,其中有介绍说是电容的问题,是通病,只要用nichicon HN(M) 6。3V 820uf的都鼓包,我一看我的就用了一个这样的电容,但是外观很好,我就用了一个6。3v 1000uf的换了,结果启动时间由52秒降到37秒,进系统后速度也很快,这里告诉遇到这个问题的同行快换电容吧

网友:
还有网卡,声卡之类的,可以在BIOS中屏蔽试一下

网友:
我的主板型号是D865PERL,参考了http://bbs.it168.com/thread-278738-1-1.html这个文章,

网友:
版主请把我帖子前面的(求助中)改为(已解决)

网友:
先软后硬,是不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