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GA-8IRX板子的怪问题

楼主(2009-11-13):
能触发有时能跑完代码,能显示开机画面,有时只能跑到C3,复位排针短接不能复位,但有时能复位.不知各位高手怎么修,供电全部正常,内存供电也多正常
刷了BIOS  换了时钟IC 就OK了

网友:
北桥有空焊不。。。

网友:
NB 或者CPU座有虚焊

网友:
可能是南桥接触不好

网友:
北桥或者CPU座子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