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11-13):
请问个位大侠  主板被雷击了大多损坏的元件会是哪些???

网友:
电压部分,看看有没有烧焦的

网友:
看不出有烧焦的元件

网友:
星星说的对,支持一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最经常损坏的

网友:
3.3V供电芯片基本全可能挂 最会挂的是网卡和南桥

网友:
网卡,南桥及周围的部分元件

网友:
一般是主板上的3.3VSB有关的元件,也就是网卡和南桥!!!

网友:
电源呢会不会

网友:
网卡和南桥,打雷最好把网线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