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蓝屏

楼主(2009-11-13):
一台台式机重装系统后蓝屏,内存,硬盘全换过,分区格式化过,该修主板那里呀??

网友:
先看看电容有没有爆的,有的换掉,没有就查查CPU供电,内存供电有没有偏低的,别的我也没太好的招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了。
另外换换线试试,显卡最好也换个看看。

网友:
电容没有爆,CPU供电,内存供电都好呀!!是清化同方的,就是滚动条过后蓝屏了,无法进安全模式

网友:
重装系统后蓝屏,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换过几个了,安装版的也换过了

网友:
检查时钟电路

网友:
检查电源看看

网友:
查屏线,显卡供电

网友:
换个电源试 下  内存供电管换下

网友:
你能告诉我 系统运行到那蓝屏吗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刷BIOS

网友:
只能说是主板的故障,但主板好多故障都可能会造成兰屏,所以这个要取出主板单独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