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根据月饼老师的PCI-E图供电制作的

楼主(2009-11-13):
我看见月饼老师制作的PCI-E显卡的供电测试图,我做了一个  这个把数据地址线做出来了,方便我们测试

网友:
那里呢???没看见呢?
LZ没传上来呢!

网友:
图片怎么传不上来啊
明天我在传一下

网友:
WIN 自带的画笔保存为JPG,就能自动减肥。

网友:
终于传上去了
我这个是把一整个PCI-E的槽都取下来  最好用新的槽
把多余的针脚都取下来 就剩数据地址  和供电 地线
这都是月饼老师 的启发  希望大家一起完善一下
我想把数据地址改成灯  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做

网友:
恩 不错哇 很实用

网友:
没看懂,LZ这个怎么用?

网友:
我也没看懂啊,能不能给介绍下怎么用,有什么作用?好处是啥?

网友:
就是方便修显卡用的 这样就不用把显卡一直放主板上测试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就是方便修显卡  不用老是放在主板上  也防止烧显卡
方便我们测量电压  数据地址线
你要放主板上  供电再后边的话 不方便测量  而且由供电短路的容易烧主板
这样就不存在危险了

网友:
这是台机的吗?可是台机的是通过电容过来的,测试不出来啊?不明白.请教.

网友:
方便实用,确实是个不错的DIY

网友:
只不过,我没修过主板和显卡,不明白从插座上取哪组电压,3.3V?5V? 呵呵,估计笑倒一大片

网友:
主板电源接口,红色的就是5V  橙色就是3.3V

网友:
用发光二极管可实现,跟CPU的测试座那种就行

网友:
不错 是 方便多了。。

网友:
下午也来研究一个,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
测试用的脚位不实用。
要经过电容耦合。你测也测不到。
直接测试金手指还更方便。

不过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