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09-11-13):
电源我会修,但UPS第一次修,客户送来时,按开关没反应,检查下保险丝没有断,再拆机一看,电路很复杂,连地线也找不到。。。不好测电压,再检查按键也没有问题,后面什么修啊,请教下,谢谢。

UPS型号是BND百纳德,B-pro500 ,功率500VA/300W。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山特UPS通电开机无反应,上网查了下资料说此款UPS要在电池有12V电压才可正常开机,郁闷!

网友:
什么查电池的电压?在哪查?

网友:
电池负极不就是地了    电池电压先量下

网友:
哦,电池的正负极测下电压发现没电压,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坏了,这种UPS要靠电池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