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块显卡花屏的维修经验 (对新手很有用)

楼主(2009-11-13):
今天修好了一块杂牌英雄7300的显卡花屏的问题      发图不图的没意思   听我口头禅术就是了   排除主板问题后
      1.清理了显卡的灰尘后,刚刚开机进不进BIOS,都花屏   横竖的那种  好几种颜色
      2.然后直接在上电的同时按压显卡的显存颗粒(三星的)  一共有四个  一个一个按压结果还是花屏
      3.然后在风扇上按压,哎呀,屏不花了,松手后又花,按压后又不花。。。。。
断电后取下显卡拆掉风扇,用850风枪(风速380  温度360 ) 对着GPU先预热后,直接对了芯片狂转一阵  冷却后,上机后哈哈直接OK了

嘎嘎 收了客户50两银子。

网友:
用850风枪(风速380  温度360 )?风速有380档吗 o(∩_∩)o...
风枪加焊GPU,很容易返修的。现在天气较冷可能会好点。

网友:
呵呵  风速搞错了,风速调到接近4挡, 天气冷 呵呵这是我的运气  反正试机一天后也没问题的 ,,嘎嘎

网友:
用不了多久还是回拿回来返修的

网友:
7300 应该是无锡的,用风枪用不了多久的,最好重新植珠,

网友:
我估计你这两天就会收到返修了,我用BGA做的还没有过一个月就回来了!你风枪做的能保多久呀???

网友:
哎  你们都把我想的太简单了啊,您们想到的我也想到了,都已经5天了还是好好的。知道为啥么?  就不卖关子了,,,,我在显卡的风扇上加了俩钉子,找个线卡把GPU压的忒紧,就算是虚焊的时候也起码跑到明年了吧。。。。呵呵  怎么样?

网友:
13号发帖说 今天~~
15号说 修好了5天了。。。
呵呵不过楼主说把风扇用钉子锁住了。应该能多撑几天。天气冷。不要长时间玩游戏,希望不返修。楼主安心过冬吧

网友:
就不怕显卡会变形吗?

网友:
实在是高啊。。。楼主。。。我怕的下次想在做BGA都可能做不了了

网友:
我也很想做BGA啊 ,也没有做过BGA而且问题是我这里工具有限啊只有一个风筒。。。。   想做都难。。哎。。。只好出此下策了。。。没办法啊

网友:
这种修法几天内肯定回来返修,你等着吧。。

网友:
这种杂牌卡,加上楼主的操作,这块卡再返修的时候估计不能再修了。

网友:
这50两来的容易

网友(2009-12-14):
收多收少全靠一张皮(嘴皮)技术太好不一定能赚钱,要练技术,更要练嘴皮

网友:
像楼主这样,靠风枪搞定这样故障的还是少数,几率不高呀。给客户用这样的显卡让我心里总是惦记着。
楼主能收到这费用不错了。

网友:
这种搞法可以得。我是看修本本的高人修hpv3000的时候加铜皮,我现在修这种显卡也是直接用风枪吹好。然后垫铜皮。铜皮要打磨下。上硅脂,压紧,如果是朔料卡固定的换小螺丝螺母带紧。。要是怕变形,可以在显卡背面两个螺丝固定处在拉一根铁条,目前还没有返回来的。。

网友(2010-11-22):
还是做个BGA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