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硬盘上的网络术语 SF 是PC3k 什么功能?

楼主(2009-11-13):
想问下,硬盘上的网络术语 SF 是PC3k 上的什么功能? 一头雾水.... 伺服器吗? 还是 safe 安全模式?
硬盘

网友:
SF硬盘工厂级校准
等于是自我修复

网友:
SF是自测,
PC3K是修盘的一种工具

网友:
SF=selfscan
开始Selfscan时,硬盘内部的管理程序会自动将许多内部参数初始化并写入SA中,因此可以解决一些外部程序无法解决的问题

网友:
到底那个是真的

网友:
确切的说就是工厂自检 一般坏道或固件问题都可以用他来修好

网友:
做完Selfscan要用mhdd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