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自动开关机

楼主(2009-11-13):
ABIT的845 主板,点PWR开机可以开机上电,过一两秒后就自动关机,一两秒后又自动开机,一直
重复。,这故障和基地里卖60块钱的光盘里面的一个故障一样,而且板也是一样的。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上假负载就没那个现象出现,还有把CPU主供电拔出来也不会出现象不断重启

在这谢谢 浙江宏发电脑   有的板子内存故障也会总是重起的
这句话。所以我就上内存。晕。一上内存就正常了。头一次见过这样的。
刚开始加电的时候看见板子老是这样,所以就没想过上内存。

网友:
没人懂么。帮帮忙啊大哥们。

网友:
哈,你那电源按键坏了 可能是一直是接通的吧

网友:
就裸 板加一个CPU哪来的按键??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种现象。重放一下BIOS跳块,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

网友:
有没有显示画面???
有的板子内存故障也会总是重起的。
你在说明白一点

跑什么码???

网友:
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