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w伏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9-11-13):
一AMD主板,AM2的装CPU负载测各种电压正常,而上了CPU后跑马正常,但开机不久风扇加速测各种电压,发现内存供电的1.8V已经变为2.05V了,而不上CPU却一切正常,这样的板子怎么修呀

网友:
内存电压偏高一些无所谓。

网友:
电压在正常范围之内,能正常使用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偏高点是可以地.......辟如,见过2.5的内存供电高到了2.87,却就是能正常使用.....

网友:
我遇到过的就是不插内存电压偏高,插上内存就正常了,不知何理?

网友:
其实高一点是正常的

你的高这一点是在允许的范围里面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