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A/536BF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啊

楼主(2009-11-13):
网上查了很久也没找到这是什么元件 更不要说找替代元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人知道这个元件吗 这个是杰灵K8板子上的一个小元件 通电即烫手 找了半天废板子 也没能找到这个元件

网友:
郁闷了  没有人认识这个元件吗 有什么别的变通方法代替这个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