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M的高压坏件,求型号

楼主(2009-11-13):
一个联想E290M的高压坏了, 保险烧断, 保险后电路有短路, 日测板上有两个小六脚管, 其中一个烧短路了, 标识是333+, 不知谁知道型号??
联想

网友:
买IC的钱跟你换一跟通用高压条一样的价格!~
我手上没有这款本子

网友:
我之前也碰过这样的情况。换了两个保险都烧了我就查后极。发现两个6脚芝麻管其中一个短了。由于上都连标示都没,不知道属性只好找了一个可改的高压弄上咯。

网友:
多谢无边. 有了型号我找找元件修起来.

网友:
烧了这个的升压变压器一般都挂了,换通用高压条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