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灯代码是2A,怎么修理?

楼主(2009-11-13):
按机箱开关机按钮开机时,电脑没反应(显示器无图像,adsl modem的PC指示灯不亮、键盘和鼠标都有电源输入、主板蜂鸣器没响),主板板载的debug灯代码显示2A。

再按机箱热重启按钮,将电脑重启之后就可以听见滴叫一声,所有东西都能正常启动了。

是不是哪儿硬件不稳定造成这种情况!没反应时的debug灯代码是2A,我用的是昂达a78gt 128M主板,手册上没有debug灯代码的介绍!

希望哪位老师能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
估计问题出在复位电路上面,有可能是复位延迟造成的。

网友:
2A是不是一开机就有的,不代表什么。如果是AMI的BIOS,则档显卡部分(这是要经过跳变后)

网友:
如果是跑到2A的,就可能是北桥虚焊了,这个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面的

网友:
当的内存.查内存部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又有新情况:室内温度超过10度可正常启动!温度5度左右开机花屏,温度0度左右开机反应才如1楼所述。明天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不行!有可能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2009-12-17):
希望哪位老师能指导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