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显卡问题

楼主(2009-11-14):
   一台05年左右方正机子,型号已经看不清楚了,和INTELG550板型一样,SIS集显芯片组,但用的高分屏。
     最初是电源接口不好用,和客户谈好100元修好,换接口小意思。很快换好,简单装机测试,接口没问题,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挡在LOGO不动,怀疑没有装好,拆板仔细重装,解决死机问题。全部装好进系统测试,启动画面一切正常,在XP滚动条和欢迎使用的地方都正常,但进系统以后感觉不太对,就像缺红色一样,外接显示全部正常。
     左思右想,换接口没动过其它地方呀!没办法遇到了,经过客户同意首先还原系统试一下,故障依旧,难道系统版本的问题,重新G一个,还是一样。只有找东西来换了,这机子很特殊,采用高分屏,板型有很多和这款机子差不多的,东西都不能互换。放了两天,今天想起会不会是显卡驱动不对,换成番茄花园,装上进系统显示OK,心中暗喜。好景不长,马上用驱动精灵装上显卡驱动,故障又出来了,没有红色。看来不装驱动就显示正常,装上驱动就不正常,下午BGA压了一下显卡故障依旧,现在怀疑是显卡芯片本身有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差不多故障,或者给点意见。
     由于做显卡有一定有风险,而且客户还不愿意给钱,放了几天都没处理,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提醒大家只要是能点亮的机子,有其它手病需要维修的,一定要进系统测试,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我当时就是很忙没进系统测试就开始修机子。一定小心

网友:
查屏线接口和屏线,前提是先找个高分屏换上去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断了,缺色````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小吧
应该注意屏线和屏

网友:
不安驱动时是16色。安驱动后没红色,应该检查屏。及屏线。

网友:
多谢大家的回复,屏线接口已经加焊过两次,我再找张高分屏试试看。我个人认为屏线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不装驱动就正常显示,而且这种屏线不好找,。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呢     不过以后还是要讲清楚那些问题需要多少钱   再有问题再说
最好要把硬盘也检查一下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多测些时辰。不是显卡问题。 检查你的屏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