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屏能修吗?

楼主(2009-11-14):
一块屏,开机画面成黄色。拆开屏,两红、绿、蓝、时钟的对地阻值除了蓝为4百多欧,其他为无穷大。不知道这屏能修好么,如果能修好,又该怎么下手。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不应该这样的,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网友:
百分之百没问题,应该是蓝有问题。红加绿等于黄色。而只有蓝的阻值不正常。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蓝出了问题

网友:
版主。我测了一块好屏的红绿蓝时钟的对地阻值,都有一千欧以上,而且阻值都相同。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测量方法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
我帮你补充一下吧!~
   你这叫缺一组色差信号 不是修屏  是修主板到屏的色差信号
     你感觉缺蓝 就追线路
色差信号  1。0v-1。8v的样子       每组色差信号对地阻止一样

网友:
请问楼主  你量的是驱动板上的红绿蓝吧?
是的话;;这个3枪的阻止一般在100欧左右;;3枪是阻止是一样的··

网友:
先看下红绿蓝的3个基本颜色都有没有,有的话就应该是灯管老化,缺色就查相应通道!

网友:
先單接紅蓝绿各色就知道問題點

网友:
我是把屏完全从机器上脱离开测的。主板应该没问题。客户拿过来时是白屏,且能隐隐约约的见到如发丝的黑竖直线条,想多赚点钱,于是用一块等型号的旧屏换上,结果是黄屏。。。。。想着,如果问题不严重能自己搞定的话,就修修。实在不行就只能买新的换了。呵呵。。。都是钱给闹的。。。

网友:
钱的确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