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到这两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9-11-14):
我想知道到这两个电容的作用。这是CT8的保护电路上的,我在单独用电池和适配器的时候感觉他们没有用似的。我想知道他们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我把截图附上

网友:
旁路吧 通交隔直 (说错了大家别笑话)

网友: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抗干扰而设计的。

当我们插入电源时,在插的过程中,会产生接触干扰杂信号,如接触瞬间的波动,这会使判断电路产生误判,加这两个电容,可有效吸收这种干扰。

电子学中也叫“退耦”

网友:
退耦(Decouple),最早用于多级电路中,为保证前后级间传递信号而不互相影响各级静态工作点的而采取的措施。在电源中退耦表示,当芯片内部进行开关动作或输出发生变化时,需要瞬时从电源线上抽取较大电流,该瞬时的大电流可能导致电源线上电压的降低,从而引起对自身和其他器件的干扰。为了减少这种干扰,需要在芯片附近设置一个储电的“小水池”以提供这种瞬时的大电流能力。

网友:
看了半天 准备找到一些东西出来显摆显摆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原来每个电容都是一样 呵呵
  这两个电容在这里只能是说起退藕 或者防自激的作用 看一个电容在电路里其什么作用 一般要看输入的地方是不是交流电 是不是正弦波 方波 或者是锯齿波 也就是说是变化的电流吧 这里不是 另外一个来说 这个地方的电路看是不是产生了一种正反馈 产生了震荡 如果也没有 只能说是电容有其它的作用 比如 退藕 滤波 耦合 pq10的三个脚接的全部是直流电 除了以上的作用之外 只有另外一点解释 但是我看有点牵强 说出来大家讨论
  开机的瞬间 电压通过pc47 pc37 pc17 pc16充电 但是这四个电容的充电常数不一样 pc47 pc37比另外两个电容并联的要小n多 所以 pc47pc37很快就充满 但是pc167 pc17 充电时间要长得多 这样就把pq10的基极拉在低电位 从而 其3脚集电极为高电位 使得pq33的 g极为高电位 pq33在开机的瞬间保持截止 是不是在这里防止了开机浪涌电流对于后面的冲击 欢迎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