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黑屏求助

楼主(2009-11-14):
昨天下午来了2位大概19岁的美女提着一台戴尔1501的笔记本问你这里是修笔记本的吗?
  我一看美女二话不说冲过去 是的 她说我的电脑黑屏修一下多少钱! 我说150块钱左右吧 我打开机器有显示 准备进系统刷条黑屏拉 但是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我准备关机的时候 美女说等一下 她接过笔记本把笔记本合一下然后打开又亮了 她说合一下又可以用半个小时
    还好那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拉 我让她明天来拿!~
  大家来分析一下 黑屏 的话  高压条 灯管     合一下的话 休眠开关  系统
     怎么修啊
      我这里什么料都没有要去发货

网友:
高压或灯管. 不知此机开机时屏幕会不会发红, 如果会的话, 十有八九是灯管问题.

网友:
白的很啊 一点都不红    主要是合一下可以用30分钟让我不好下手  高压条灯管都要发货
   帮帮忙 把问题更确定一点

网友:
没料就难定咯,屏线断的可能性也有,有的时候按到一定的位置,接触到了,可以亮,震动一下就黑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大点
楼主,美女19岁都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有热不稳定原因。

重点在屏开关及屏线上看一下。

还有是不是高压板触发信呈有问题?

网友:
屏线松了,

网友:
问题找到吗?灯管问题?

网友:
休眠开关坏了?

网友:
不会是屏线松动了吗

网友:
我的认为
屏线或休眠开关坏,或灯管高压接触不良

网友:
高压板上的高压包你看一下有没有烧糊的现象。你可以从别的高压板上找个差不多的高压包换上试试。不过看上去一样,也不一定一样哦,碰碰运气。如果有DELL的高压板就更好了。

网友:
今天回去重装了个系统 没用 排除
  屏线把胶带打开看了 用胶带又胶好了  还是一样 排除
    休眠这个东西不砸好搞啊   就是把系统里的休眠禁用 把别的全调成从不    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搞了
       戴尔这烂高压条要原装的    灯管没货 分析一下在发货

网友:
遇到 美女 给少要点费用,以后 说不定,人家 还来找你呢!

网友:
系统的电源管理设置也许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会是显卡不稳定 吧    今天有遇到一个花屏的   不过进PE一切正常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个DELL 6400的,也是这个问题,高压板和灯管测了好长时间,估计应该不是这两个部分的问题。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黑屏之后键盘上任何键都不能用了。后来再关机之后,就再也开不亮了。综合来讲,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的。之后做了一下显卡,机器当时是点亮了。客户拿回去测试了,有问题再拿过来吧。目前还没有打电话过来。希望这就是故障点吧。也希望能帮你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
LZ 可以外用灯管,就这样试着,看看灯管会不会暗!

网友:
屏线松动吧,今一DV2000就那样,插插排线用胶带紧好,OK了。也可能是灯管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最大,为了更准确判断,外接灯管试吧

网友:
高压条,灯管,屏开关,还有就是有接触问题。。。

网友:
dell 的有些機型顯卡容易壞。。

网友:
感谢大家给出的意见!~
   修好以后在给你们答复吧!~
        维修中!~~~~~~~~~~~~~~~~~~~~~~~~~~~~~~~~~~~~~~~~~~~~

网友:
屏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跟楼主说一下,我的那台DELL 6400的机器,客户发信息说拿回去用一直没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感觉是屏线或高压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