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换完灯管右边沿边框一竖白条~

楼主(2009-11-14):
自我感觉没地方出问题啊,安装很顺利,记得试机的时候ACER几个字出现的时候还满屏黑底好的,开一会会,就出现一竖白条了,夹带一根竖红线,我晕啊。仔细看了屏线,都好的啊,这屏有个特别,右边有3个耳朵一样的,我刚又拆开看,也都好的,放大镜看都没看出问题所在,有朋友知道的吗

网友:
这屏让你搞坏了,看来并像你说的很顺得,只能压紧对付交差了,不然你可要赔钱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换板解决的.

网友:
晕哦。这次是阴沟里翻船了。我下午刚又拆开看了,四个角落,屏线,都没地方有顺坏啊,另外带问一下,那个3个耳朵一样的东西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那个3个耳朵一样的东西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
    这话楼主问得好郁闷,拍个照让大伙瞧瞧,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那个3个耳朵一样的东西長在那裡?

网友:
那是屏软模,坏了就会出现线,你看是不是用工具时把那里搞坏了,这样的话是不好维修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辣手。排除屏线和屏线接口插座(屏电路端),基本就是屏的问题了。今天也遇到一例。客户勉强拿走了。
预防办法也有:换灯管前,先用单灯高压板先点亮某一较好的灯管,看看是否有竖线、花屏、或其它异常情况,如有异常让客户首先看一下。免的打麻烦。

网友:
屏可能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旁边的3个耳朵坏了只会出现水平亮线或黑线,

网友:
屏线看下。或用橡皮擦下。出现一竖白条了,夹带一根竖红线,与灯管无关的

网友:
屏电路与屏连接的排线接处不好也会这样的。细心查下从屏版电路到屏的连线。

网友:
这次你真的修不好了~~不相信也的相信

网友:
哈哈。。 恭喜楼主。。。 屏 被你压坏了。。 你有得赔咯。。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鄙视幸灾乐祸的,
这屏是好的,我换灯管前用通用版接了用过,就是亮度硬调不搞,调高就黑屏,所以怀疑是否灯管有问题。
下次拆前,先上三炷香了,我现在一点动力都没有了,灯管换了10几次了,自认为换灯管是天下无敌了。赔吧。先忽悠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