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10。1寸上网本的问题

楼主(2009-11-14):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这里有个宏基10.1寸的上网本,型号是P531H-1CK,现在是客户在使用的时候从桌上掉下来,屏摔坏了,拿到我这里我外接显示器不亮,拆开量了里面各组电压都正常,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机子没有检测到屏会不会不开机啊???在线等,谢谢各位了
显示器不亮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检测到屏,是不会影响开机的 ,你查一下 BGA 有没有断线,

网友:
电压正常不等于开机就正常呀,可能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谢谢楼上的师傅,我再检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