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l2重启

楼主(2009-11-14):
这块板子接收时就是C1,D1,2B,85,00,然后又跳到D1,在D1处循环复位跑码,内存供电,时钟全正常,我已换过IO,时钟芯片,CPU座子也加焊,问题依旧,到北桥的AD线也查过,阻值正常,想问一下还有什么可以修,提示一下维修思路?
cpu
芯片

网友:
只剩下北桥了

网友:
BIOS 也没烧录?

网友:
BIOS早就烧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