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我知道我的升技nv8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2009-11-14):
前几天从网上买了一块俄罗斯诊断卡,只能显示两位的那种 ,用来测自己的那块老主板----升技nv8(原来好好的可以用,不知道为什么就点不亮了),插上诊断卡,电源,把内存、显卡、cpu取下.
点PWR 后一直显示00,,我晕,查看诊断卡代码说明,大意为cpu和电池、电源及cpu跳线问题,,傻了!
一看诊断卡,发现RESET灯没有亮,试了几下,还是老样子,点RST后没反应,看来是复位有问题。
  问题是知道了,但是维修就不会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哪位看了我的叙述,能告诉我哪个元器件最有可能坏了呀,谢谢!

网友:
非专业人士,建议送修,免得把问题扩大

网友:
1.5V的供电,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拿去电脑市场修过一次,说是修好了,还收了我50大洋,由于赶时间,就没有测,拿回家后折腾了半天还是没反应,所以拿这块主板当试验品了,

网友:
有时候有的主板上了检测卡是会点不亮的.不上反而会亮.

不要把它当个宝.

网友:
晚上去买个万用表回来,继续研究,,

网友:
拿去电脑市场修过一次,说是修好了,还收了我50大洋,由于赶时间,就没有测,拿回家后折腾了半天还是没反应,所以拿这块主板当试验品了,
引用 网友A:

再拿回去叫他修过啦.

网友:
我的另一块onda n61g 也坏了,提示为-12v灯不亮。

网友:
没有CPU当然不走了  .. . . .

网友:
俄罗斯诊断卡和我们4位的卡  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上真家伙,假负载是跑00的,上CPU看看

网友:
是否NB虚汗了?

网友:
NB在哪里,找不到,还有就是哪位兄台有基础学习主板维修的教程丫?

网友:
高手在哪呀,我的两块主板难道就要报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