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一个4600+的U 可以点亮 自动关机 确定是U的问题 如何解决??
有没有了解的
cpu

网友:
看不明白你想说什么,既然确定是U的问题就换U,难道你打算修U ?

网友:
点亮的定义是什么?是可以跑码,可以入BIOS,到哪里才关机?没有说清楚

网友:
可能是温度太高了,换个风扇,,,

网友:
多好个U啊 丢了可惜 确定温度不高 有时候可以进系统 有时还还没进就自动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