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发现不了

楼主(2009-11-14):
有一块笔记本日立60G硬盘,在BIOS里面找不到,盘片是转动的,请问这个怎么办?

网友:
首先,确认是硬盘故障,还是笔记本本身故障
硬盘问题的话,坏道,固件坏,头坏。
都可能造成不认盘。

网友:
PC3000修复,坏道多了MHDD是屏蔽不了的

孤帆远影 -4 胡乱回复!!

网友:
你数据线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