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一下

楼主(2009-11-14):
有块方正的精英代工P4I845GVM的主板,集成显卡的,有时出来横线一条条的干扰,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集成显卡的问题,可能是北桥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量一下场行的阻止正常吗。看看北桥和显卡接口附近的电容有鼓的吗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失效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北桥滤波电容坏

网友:
有条纹,一般是电容容量减小,滤波不良,换一个试吧。和显卡有条纹是一个道理。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

网友:
845GV屏幕有干扰一般是NB或者内存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接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