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低格及mhdd的用法

楼主(2009-11-14):
硬盘修复之低级格式化
熟悉硬盘的人都知道,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对硬盘做“低级格式化”(下面简称“低格”)。进行低格所使用的工具也有多种:有用厂家专用设备做的低格,有用厂家提供的软件工具做的低格,有用DM工具做的低格,有用主板BIOS中的工具做的低格,有用Debug工具做的低格,还有用专业软件做低格……

不同的工具所做的低格对硬盘的作用各不一样。有些人觉得低格可以修复一部分硬盘,有些人则觉得低格十分危险,会严重损害硬盘。高朋用过多种低格工具,认为低格是修复硬盘的一个有效手段。下面总结一些关于低格的看法,与广大网友交流。

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低格过程到底对硬盘进行了什么操作?”实践表明低格过程有可能进行下列几项工作,不同的硬盘的低格过程相差很大,不同的软件的低格过程也相差很大。

A. 对扇区清零和重写校验值。低格过程中将每个扇区的所有字节全部置零,并将每个扇区的校验值也写回初始值,这样可以将部分缺陷纠正过来。譬如,由于扇区数据与该扇区的校验值不对应,通常就被报告为校验错误(ECC Error)。如果并非由于磁介质损伤,清零后就很有可能将扇区数据与该扇区的校验值重新对应起来,而达到“修复”该扇区的功效。这是每种低格工具和每种硬盘的低格过程最基本的操作内容,同时这也是为什么通过低格能“修复大量坏道”的基本原因。另外,DM中的Zero Fill(清零)操作与IBM DFT工具中的Erase操作,也有同样的功效。

B. 对扇区的标识信息重写。在多年以前使用的老式硬盘(如采用ST506接口的硬盘),需要在低格过程中重写每个扇区的标识(ID)信息和某些保留磁道的其他一些信息,当时低格工具都必须有这样的功能。但现在的硬盘结构已经大不一样,如果再使用多年前的工具来做低格会导致许多令人痛苦的意外。难怪经常有人在痛苦地高呼:“危险!切勿低格硬盘!我的硬盘已经毁于低格!”

C. 对扇区进行读写检查,并尝试替换缺陷扇区。有些低格工具会对每个扇区进行读写检查,如果发现在读过程或写过程出错,就认为该扇区为缺陷扇区。然后,调用通用的自动替换扇区(Automatic reallocation sector)指令,尝试对该扇区进行替换,也可以达到“修复”的功效。

D. 对所有物理扇区进行重新编号。编号的依据是P-list中的记录及区段分配参数(该参数决定各个磁道划分的扇区数),经过编号后,每个扇区都分配到一个特定的标识信息(ID)。编号时,会自动跳过P-list中所记录的缺陷扇区,使用户无法访问到那些缺陷扇区(用户不必在乎永远用不到的地方的好坏)。如果这个过程半途而废,有可能导致部分甚至所有扇区被报告为标识不对(Sector ID not found, IDNF)。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编号过程是根据真正的物理参数来进行的,如果某些低格工具按逻辑参数(以 16heads 63sector为最典型)来进行低格,是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操作。

E. 写磁道伺服信息,对所有磁道进行重新编号。有些硬盘允许将每个磁道的伺服信息重写,并给磁道重新赋予一个编号。编号依据P-list或TS记录来跳过缺陷磁道(defect track),使用户无法访问(即永远不必使用)这些缺陷磁道。这个操作也是根据真正的物理参数来进行。

F. 写状态参数,并修改特定参数。有些硬盘会有一个状态参数,记录着低格过程是否正常结束,如果不是正常结束低格,会导致整个硬盘拒绝读写操作,这个参数以富士通IDE硬盘和希捷SCSI硬盘为典型。有些硬盘还可能根据低格过程的记录改写某些参数。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低格工具做了些什么操作:

1. DM中的Low level format:进行了A和B操作。速度较快,极少损坏硬盘,但修复效果不明显。

2. Lformat:进行了A、B、C操作。由于同时进行了读写检查,操作速度较慢,可以替换部分缺陷扇区。但其使用的是逻辑参数,所以不可能进行D、E和F的操作。遇到IDNF错误或伺服错误时很难通过,半途会中断。

3. SCSI卡中的低格工具:由于大部SCSI硬盘指令集通用,该工具可以对部分SCSI硬盘进行A、B、C、D、F操作,对一部分SCSI硬盘(如希捷)修复作用明显。遇到缺陷磁道无法通过。同时也由于自动替换功能,检查到的缺陷数量超过G-list限度时将半途结束,硬盘进入拒绝读写状态。

4. 专业的低格工具:一般进行A、B、D、E、F操作。通常配合伺服测试功能(找出缺陷磁道记入TS),介质测试功能(找出缺陷扇区记入P-list),使用的是厂家设定的低格程序(通常存放在BIOS或某一个特定参数模块中),自动调用相关参数进行低格。一般不对缺陷扇区进行替换操作。低格完成后会将许多性能参数设定为刚出厂的状态。

在这里, 高朋顺便回答一些读者常重复问到的问题:

问1:低格能不能修复硬盘?

答:合适的低格工具能在很大程度上修复硬盘缺陷。

问2:低格会不会损伤硬盘?

答:正确的低格过程绝不会在物理上损伤硬盘。用不正确的低格工具则可能严重破坏硬盘的信息,而导致硬盘不能正常使用。

问3:什么时候需要对硬盘进行低格?

答:在修改硬盘的某些参数后必须进行低格,如添加P-list记录或TS记录,调整区段参数,调整磁头排列等。另外, 每个用户都可以用适当低格工具修复硬盘缺陷,注意:必须是适当的低格工具。

问4:什么样的低格工具才可以称为专业低格工具?

答:能调用特定型号的记录在硬盘内部的厂家低格程序,并能调用到正确参数集对硬盘进行低格,这样的低格工具均可称为专业低格工具。

14:55 | 添加评论 | 固定链接 | 引用通告 (0) | 记录它
9月5日
MHDD2.9的使用
工作环境在DOS下。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MHDD放在需要检测及修复的硬盘上,另外,MHDD也无法在打开了写保护的软盘、硬盘及光盘上正常工作。
    运行MHDD后,MHDD首先同样要检测系统中的所有硬盘并给出连接图示。我们随时可以按“shift+F3”键重新扫描硬盘连接状态。
    选择需要处理的硬盘后,就进入了MHDD的主界面。最上面一行为状态行,主要是显示BUSY、WRFT、AMNF、及TONF等硬盘(或硬盘某个扇区)或软件的当前状态。在状态行下面,是当前硬盘的磁头、柱面、扇区等参数。再往下则列出了MHDD的所有可用的命令。
     本人独自研究,为方便大家区分,特将mhdd所认到的坏道分为三类:1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以下的;(少量绿色图标也可修复)  2维修进程中绿色图标和红色图标; 3维修进程中的繁体字符、W、以及少量?号
        scan命令:用于磁盘表面介质扫描与修复。MHDD将从保留容量中拿出同等容量的扇区来取代新发现的坏扇区,并将坏扇区的物理地址写入G-list表。所以硬盘总容量不会减少。这种修复方式是基于硬件底层的方法。MHDD并不是通过主板的BIOS来控制硬盘,而是直接读取硬盘的所有物理扇区。
    运行scan命令后,MHDD首先会报告当前硬盘的型号、串号、固件版本、支持的数据传输模式等参数(运行其它命令同样如此),然后进入scan状态。
    在扫描硬盘在前,我们还必须设置扫描配置。主要选项有扫描寻址模式(LBA或CHS),起始及结束的柱面或扇区、超时时限、清零时限、及是否重复扫描/修复。为了达到修复效果,建议打开remap(坏道重映射)、 Loop the test/repair(重复扫描/修复)及 Erase WAITs等选项。设置完成后按“F4”就可开始磁盘扫描。
    扫描时,在屏幕的右侧将显示磁盘表面各种状态的数量统计。“?”上面的灰度块表示磁盘表面状态正常,而彩色块表示此处的磁盘有潜在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红色块,则很容易转化我物理坏道。而“?”以下的状态表示此处的磁盘介质有损坏或有坏道。
    以上只是对一些坏道较少的硬盘的处理,此方法修复范围:(西捷、富士通、IBM、昆腾、迈拓、西数、IBM笔记本硬盘)其余像三星什么的尚不知道,没遇见过。有待朋友们去研究。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百分之九十以上,2、3百分之零)
       同样,先按SHIFT+F3扫描硬盘连接并选择,按F4键,先用一般模式扫一遍,再用高级模式扫一变,具体方法是选择LBA模式,remap项OFF,Loop the test/repair项OFF,其余项ON,选择完毕CTRL+ENTER执行扫描,
    扫描完毕,执行上面操作,选CHS模式,Loop the test/repair项OFF,Erase WAITs项OFF,其余项选ON,选择完毕,执行扫描,OK!!!大家切记不要直接用高级模式进行扫描,有些朋友为了急于求成,就直接用高级
    模式对硬盘进行操作,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如果直接用高级模式扫的话,一次好不了的话,那么MHDD对其就无可奈何了,要么认不到硬盘,要么坏道无法修复)  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百分之九十以上,2类坏道百分之七十,3类坏道百分之十)
        下面这个方法,没耐心的朋友就不必看了。同上,先按SHIFT+F3扫描硬盘连接并选择,按F4键,先用一般模式扫十遍以上,再用高级模式扫一变,具体方法在一般模式下将Loop the test/repair项选ON,执行扫描
    扫描至少10遍以后,ESC退出,重复操作,选择高级模式执行扫描,OK!!!
                                              修复成功率(1类坏道百分之九十以上,2类坏道百分之八十,3类坏道百分之六十)   以上方法对?号和W坏道的修复好象还不是太完美,现在我们利用MHDD的一些命令进行辅助和配合,IBM、富士通、西数这些可以查看硬盘缺陷的,最好先执行IBME、FUJLST等命令,然后执行一般模式扫描,扫描到
    W或者?这些难以修复的坏道时按ESC退出,用randombad及makebad命令进行坏道标记,反复操作,坏道多的话可以标记坏扇区段,标记完以后执行高级模式扫描。还有就是修改硬盘容量法,你比如说,IBM的低格程序
    中就有一项可以改硬盘容量,会低格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里,大家先把硬盘容量改为最小(这里的最小不是0M或者1M,而是硬盘总容量的整百M位,比如10G就改为100M,20G就改为200M),然后在用MHDD进行扫描修复
    然后用MHDD的rhpa和nhpa恢复实际容量再进行扫描,完了再改为硬盘容量的一半,继续扫描,恢复容量扫描,最后把硬盘改为原始大小进行高级扫描一遍OK~!!!而且MHDD和很多修复软件可以配合使用,效果相当不错
    你比如HDDREG,HDDL,HDDSPEED都可以很好的和MHDD配合用。还有更多的方法等待大家研究。
    aerase命令:可以逐扇区进行清零处理,不过速度会很慢。
    rhpa及nhpa命令:可分别显示及恢复硬盘的全部真实的容量。

aam命令:可以切换硬盘的性能及噪音状态,有127级(0~126)状态可供设置,“126”表示最高性能,不过此时硬盘的噪音最大。注意aam命令需要硬盘支持Automatic Acoustic Management技术才可以。
    rpm命令:可以检测硬盘转速,不过有些硬盘不支持此命令。
    randombad及makebad命令:可以强行为硬盘的一些扇区加上坏扇区标志。
    ibme及fujlst命令:可以分别查看IBM 及富士通的硬盘缺陷列表。

    pwd、unlock及dispwd命令:可以给硬盘加解锁,这种硬盘加入密码的方式很奇特,不过千万不要忘记了密码(如果真的忘了或者解不了你可以用HDLOCK这个硬盘锁把硬盘再锁一次,然后用它自带的UNLOCK和DISPWD解密,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
LZ很详细,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PC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