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板子上W83627F-AW 102脚的VTIN3的焊盘给弄掉了要紧不要紧? 可以飞线么?

楼主(2009-11-14):
我板子上W83627F-AW   102脚的VTIN3的焊盘给弄掉了要紧不要紧? 可以飞线么?

网友:
看看影不影响正常使用,不影响就不用管了

网友:
102脚好像开机控制针吧   好像是   你试试    不行看一下焊盘是给那个连的  用铜丝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