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09-11-14):
主板不能正常  开机不能启动要复位一下才能正常启动  请各位大大指教啊

网友:
LZ  你没有测一下电压   或看看有没有坏的元器件   测量结果传上来   好帮你啊

网友:
更换I/O试下,再检查下板子上绿线相连的三极管,门电路等等

网友:
找下74hc07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应该是74门电路坏了

网友:
门电路芯片有点问题 不过此芯片还是很少损坏的

网友:
最好说一下主板的型号及测量的数据才能帮你分析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