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11-14):
845主板不触发待机电压4.74 CMOS电压2.834 USB 没5伏电压

网友:
换IO 测晶振有没有压差

网友:
还没有开机,USB好你没有5V电压是正常的吧

网友:
晶振是否起振,CMOS跳线2.5V以上,最后测I/O跳变

网友:
不会修拿哥给你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触发跑开机电路,这种板一般是IO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芯片的好坏可以直接通过测量它本身来判断吗?我看很多资料都是说判断与它相接的外电路来间接判断它的好坏,比如说通过键盘鼠标接口电路的测量来判断是否I/O芯片好坏。那么,就没有别的直接测量这个芯片本身的办法来判断吗?
修修吧-电脑维修站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xiuxiu8.net/hardware/zhubanguzhang/20080408/4224.html

网友:
你的板是短路不开机啊,
还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不开机啊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我修好一个是南桥旁边的那个供电管坏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5V短路了。跑一下开机电路,把开机跑好了,就修好了

网友:
南桥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不行查桥

网友:
usb有没有5v待机电压

网友:
以前修过这板应该是南桥坏

网友:
换IO或者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