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SUS A8/F 按电源开关无反应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14):
在论坛里潜水很久,从中受益非浅,于是也尝试着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维修经验。 写得不好还请大家指正:)
故障现象为接上维修电源,待机电流为零。按电源启动开关无任何反应。测量待机的3。3VAO(U5401)和5VCHG(U5900)均正常(图1和图2)

示波器测量南桥晶振也有起振。测量电源启动开关SW6无高低平(图3)

于是顺着SW6的这个GATE_PWR_SW#信号查到SW6联到Q10的D极和Q47的S极。从图纸可以得知Q10可以排除在外,除非Q10本身坏(图4)

从而把GATE_PWR_SW#拉低,于是重点查找Q47周边电路(图5)

Q47的D极经R471(100K)连到+3VA,G极由R475(1M)上拉到+3VA,同时G极分二路控制:一路信号为LID_KBC#,另一路为LID_SW#。测量Q47G极电压为0V,那么Q47是不导通的,从而导致由R471过来的高电压开关信号是不能传输至SW6的(也就是说没有了开关信号),那么故障点肯定出在LID_KBC#和LID_SW#这个控制信号上。LID_KBC#是通过一隔离二极管D31连至Q47,那么只剩下LID_SW#这个信号了,查此信号连至SW7(图6)

该开关屏幕到位开关。查得该开关已经呈闭合状态,于是直接将SW7摘除,此时再接电源加电,一切正常了。

相关的电路图请参考A8J/F

网友:
该开关屏幕到位开关。查得该开关已经呈闭合状态,于是直接将SW7摘除,此时再接电源加电,一切正常了。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就是 在 SW7 那个 开关那里 闭合了 ,结果把电压拉低了
不知 小弟 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4 楼兄弟说的对,问题正是如此。  说起来问题其实很简单,我只是把当时我的维修思路给写出来,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很多机器的休眠开关坏了会不触发的

网友:
就是SW7坏掉了啊,,一直处于闭合状态。写的很好啊。以后$$$这么写一篇

网友:
写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我遇到这种故障,可能修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写的很仔细。看的非常明了。发现ASUS总有这些不出发的问题,  这次是SW7  要不就是C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