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I5P4LE3-L不跑码

楼主(2009-11-14):
型号:SOYO I5P4LE3-L
故障:不跑码FF00
检修过程:打阻值,无短路,上电,跑OOFF,上假负载测电压VCORE电压出来,1.35V,换过U,还是跑OO,故障依旧,电源IC是ISL8802,从电源IC是RT9607.一时无果,手头上没有8802的了,昨天换了一个没了,都是6566的,请问还会哪里的问题。

网友:
改正一下,是RT8802A的。

网友:
复位可正常,看U座有没有虚焊,不行刷BIOS看一下

网友:
VCORE都有了,换电源IC做甚?
用灯座看看U座有无空焊,775的座问题多

网友:
刷BIOS,测AD线吧,看有无帧信号

网友:
这块主板上面时钟芯片,IO比较烫,看其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上CPU 假负载  打 数据地址 线 每打过去看看

网友:
RT8802A是容易坏。不过你VCORE都有了。一般PWM不会坏。你可以用刀片划划座子。有带灯假负载测一下。然后测试假负载上面的时钟,复位都有没有。再压北桥。刷BIOS再不好。就真没招了。

网友:
vcore有了,时钟,复位正常不?你不测怎么修?

网友:
你开机先观察下板载网卡灯长亮不?要是长亮说明网卡坏了。直接吹下来百分百好了。

网友:
此板已修复,故障为VCORE电压不足,从电源IC处问题更换了,全换了就OK了。谢谢大家意见。

网友:
1.35V vcore 电压是正常的,我认为这不是CPU供电不足的事,更不是换电源IC好的。

网友:
难道是核心G级电压不正常?

网友:
PWM判断好坏并不能以vcore有没有来判断,要看PWM有没有en脚有没有发出 vrm_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