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N1996 CPU无供电

楼主(2009-11-14):
MOS管 控制脚无电压 后查 发现是L6710控制的 试问L6710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试问L6710如何判断好坏----查其供电是否正常,供电正常但无输出,很可能L6710 ,没有100正确判断,
如果MOS管是P沟通,那G极为低电平才工作,那IC正常,MOS管坏或S极线路短路

网友:
我感觉还是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下,如不行应该和北桥有很大关系

网友:
电压是VCC 12V
哪个脚是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