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点不亮的内存怎么检测

楼主(2009-11-14):
点不亮的内存怎么检测啊,DDR的,上VIA的板跑CI报警,上865PE的跑D4不过,这种问题改怎么检测?手头没有865GV的板。

网友:
用一根好的内存带起来,再用软件进行测试

网友:
那插上一根好的条子也点不亮可怎么办呢。

网友:
不包括补位条这样的挑板条,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坏内存,都是地址混线故障。
维修方法有两种:彻底清洗内存;或是将所有颗粒拆下,将PCB清洗干净再焊上。第二种方法最费时,也最有效。

网友:
用带开机的方式能开机,但是只能认到开的那只内存

网友:
用万用表打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