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机主板开机报错 在线等

楼主(2009-11-14):
DELL的一台式机 开机就报 Chipest heat sink not detected,System halted! 键盘什么的都不管用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还没呢!COMS报错,建议放放点,或刷BIOS。

网友:
翻译过来就是“Chipest散热片没有检测到,系统停止!”检查CPU风扇转了没

网友:
戴尔台机不是原装戴尔的键盘有时是不管用的

网友:
原来是风扇问题

网友:
你把散热片装好就应该不会报错了

网友:
风扇的问题,什么型号的机子?D530? D620?

网友:
好像是风扇边上的一个二极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