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显示,高压条好的,灯管好的,但暗屏

楼主(2009-11-14):
一台DELL2650的笔记本,外接显示,但屏上却不显示,高压条的19V已经出来了,屏上的5V也出来了,手上刚好有一样的屏及高压条(确定是好的),换上去问题依旧.屏线接口也拖过还是不行,灯管也用自己的高压板点过,确认是好的..后面没办法只好把显卡BGA重做了下,但还是不显..   现在本人发现有一点疑处.那就是拆开屏后插上外接,电流跳变0.94  1.11   0.98  1.25外接显示了, 断开外接后,插上屏,电流跳边0.94  1.11  0.94←然后就无任何动作了,但键盘上的灯已经闪了,证明已经开机.   有哪位师傅见过这样的问题吗,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
这么有挑战性的问题,各位可以多提提意见呀,下次遇见了可以更快速的解决

网友:
高压控制信号没有上去吧

网友:
再怎么说屏暗也不该去整显卡啊.改改显就可以了.不是有一样的机器.量一量电压看是哪个没有上来.改个线不就好了.
  再说DELL的那机器高压又不带灯.直接改个也行啊...做显卡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网友:
大家都指向了高压条,但高压条这边的电压就算出不来,也只是影响灯管不亮呀,我用外置高压板把灯管点亮了屏幕上也没任何显示,加上开机后在强光下也看过,没有显示.,高压条那边我认为应该无关紧要了吧,各位师傅我说的有不对的吗

网友:
其实是你自己用词不准确,暗屏什么意思?就是屏上有显示,但是灯管不亮或者比较暗。大家当然往高压和灯管上指了。

网友:
恩,不好意思,应该是黑屏.现在已经升级到有时花屏了,花一下马上又黑了~

网友:
那还不直接干显卡,不成换之。

能把黑屏说成暗屏。你也是维修界又还神人咯。

这者性质太大了吧。

网友:
刚看楼主上面说的,以为应该是高压条上的EN没有出来,后来看楼主后面解释的,屏幕有一闪又灭了,那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显存也是又可能的,那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排除了。希望楼主修好后给个答案

网友:
黑屏或花屏,应该还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吧!因为屏\数据线\显卡\你都排除了,只能查显卡周围的部分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屛线跟主板的信号没上来了~

网友:
到底是屏暗还是屏无显.故障都没有说清楚.不好说维修方法.

网友:
我都搞糊涂了~~你的问题太复杂了~~
呵呵
我认为你的机现在花屏是你把原来外接正常的显卡搞坏了 所以才花屏  本来显卡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你还是先搞好显卡再说啦~~你的机原来的故障如果是屏显示但是没有背光的话 就是高压没有工作~我之前也修过一台DELL的机高压问题~ 高压是19V的 这高压板工作要触发信号有  另外还要亮度信号有才能正常工作的~~正常的高压板只要触发信号就能正常工作~这机就不行了~~现在你的问题接上高压板就不无显示  是不是你高压板已经短路了???直接仔细查查吧~~我们不在现场单靠猜 所以答案是很笼统的~~

网友:
再看看屏线,有可能

网友:
很有挑战性的问题,高压板的电压正常,那控制电压正常么?一般控制电压是由屏线外引一根5v电压的屏线,负责有可能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