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硬盘,0磁道显示错误,怎么恢复数据

楼主(2009-11-14):
我有一个硬盘,0磁道显示错误,能用的软件都试了除了pc3000不会用。我用Ghost备份其中一个分区,发现能看到整个硬盘的大部分数据,但是就是不能备份备份到小一半后就死机了。
这是个
笔记本
硬盘,里面有很重要的照片。
哪位大侠帮帮我吧
笔记本

网友:
检查下 硬盘 接口 数据接口有无虚焊,0扇区 错误 这个原因也有

网友:
你用WINHEX做个镜像在搜索下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
用PC3000的DE就可以轻松的恢复,不会用,就很麻烦了。建议找专业公司恢复。

网友:
会用DE的话直接COPY..再恢复.这个盘数据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