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9-11-14):
一块775的板,POSS卡71-C1-04,不断的响!是一直的响,没断的

网友:
内存问题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清洗 内存槽和金手指、测量内存的相应测试点。刷BIOS 换IO 如果有专用芯片看看专用芯片。还不行测试内存到NB的AD线

网友:
内存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