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最新的X58主板 看看和现在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11-14):
最新的X58主板 看看和现在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还没见过,新式板子维修起来肯定更难了

网友:
是什么机子的??是个那总娱乐机器是不 家庭影音的电脑 是不

网友:
板子怎么这么小啊。。。 三代的板子。。。 还没见过。。就是在商城上见过

网友:
这种板子2005年修泰安的服务器就有这种结构的

网友:
这板子维修有难度了,资料也少。

网友:
DRmos技术 greenpower技术 集成度越来越高 以后修主板会对工具的要求越来越高 游击队恐怕撑不住了

网友:
这板子。。偶卖过几块。。。CPU供电都不是像原来用的那种MOS管了。。

像BIOS那种8脚一个的。。都10几个。。布满了CPU座旁。。

看起来真是高档啊。。

网友:
我还没见过这种板子呢  要是遇到了修起来肯定头大了 好多芯片都没见过哦

网友:
晕,你不会已经开始修这种板子了吧

网友:
数字供电系统!全陶瓷滤波电容!

网友:
是 整合一体机的主板 么!

网友:
高级货.我还没修到呢.开眼咯.

网友:
看起来真的很复杂啊?上面的元件密密麻麻的,应该是高档主板。

网友:
游击队,不知我算不算,朋友说我傻到只会作桥,还有饭吃不,不行赶紧转行收二手去

网友:
支 持  楼  上

网友:
只是供电变了,基础的东西还是不会变的,东西可能不好找了,但修起来只是简单+困难了!

网友:
X5的主板跟原来的做工都提高了几个档次了,这种好像以往只有在高端主板厂家才能看见,比如DFI 钻石

网友:
没修过,但应该维修思路变化不大

网友:
基本思路应该不会变的

网友:
见识了,好多小电容哦.没了MOS了,这咋供地地啊?

网友:
强!上I7的U???

网友:
看来以后难混咯.全是集成电路...看得眼睛都模糊了.

网友:
错,上电时序都变了。比原来INTEL的时序要复杂了。而且供电电路设计更复杂了。这个是过度芯片组。新出的P55芯片组才是未来的主流。X58你想修你都不会买这CPU一颗CPU就要1K你怎么修。没有CPU是很多信号出不来的。

网友:
兵来将挡,水来土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