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C51Q不跑码

楼主(2009-11-14):
L-NC51Q不跑码,开机CPU VCORE 1.58V,CPU风扇转速过快,测假负载无时钟信号。
按常规方法,加焊北桥后,加电报内存报警,但内存良好,怀疑北桥仍有空焊,再加焊后,故障与一开始相同。
图纸及相关资料。

网友:
无时钟怎么修北桥了 ,晶振与时钟芯片不关注吗

网友:
建议重做北桥或者换桥再做

网友:
看下U座是不是有问题。一般加焊后不会重复以前那毛病的

网友:
同意楼上得 一般加焊后问题不会复显得
楼主考虑一下CPU座

网友:
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内,按CPU座试试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这是ECS给联想代工的939板子 ,修的最多的还是北桥虚焊,北桥是NF-6100-N-A2,先加焊,不行的话就拆下来 做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CPU座有问题,但重新CPU座要比重做北桥难度大,因为我没有BGA返修台,是自制的上、下加热台。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先拆下北桥,重装北桥再说吧。

网友:
今天已拆下北桥重装,但故障依旧。
只有重做CPU座试下了。
哪位有939主板的电路图,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楼主考虑一下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