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 装壳就有时出发 有时不触发

楼主(2009-11-14):
华硕Z99J 装壳就有时出发 有时不触发 故障不明显 搞的头疼 知道什么故障的朋友说下 先谢谢你了
华硕

网友:
裸板可以触发吗?可能你没装好哦

网友:
贴纸没贴好吧.裸板多测测稳定不

网友:
裸板能触发 装好不能触发 那一定是你的机器没装好 注意绝缘

网友:
测一下开关按钮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线看看是否有没有地方短路了。我有试过同样的问题。我说的是壳子的接触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测试正常,装好就不行,后来把待机按钮扣掉就好了,是不是这个/

网友:
上次我们这就是二个学员都没装好一台华硕,裸板是好的。一装好就不显。后来还是老学员发现是主板没有在D壳上放平造成的。具体机型忘了。

网友:
主板也可能有断线的地方,我最近遇到这样的故障,郁闷

网友:
检查一下休眠开关

网友(2009-12-17):
我也遇过这种现象,查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可能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