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3020笔记本加装MINI-PCI无线网卡

楼主(2009-11-14):
本来以为很容易的事情,直接后盖打开,插一个网卡上去就可以的。打开才发现,原来没有天线,好,咱拆开屏加两根进去。一切都好了以后,卡机,安装驱动。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无线上网了,可是就搜索不到网络,提示“无网络或无线网卡关闭”,在掌托附近找到无线网卡开关,按半天没反应,灯不亮。
换一块网卡也不行,以为主板的开关有问题,拆机。。。量WLAN开关和KB控制的芯片8脚正常。

后来想想,硬件没问题,那就软件解决,安装一个快捷键驱动,重新启动,无线网卡灯亮了,也就可以搜索到网络了。

哎,搞半天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赚了不少银子吧

网友:
先软后硬的道理,还是要牢记啊!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