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主板内存只认128内存插256不亮

楼主(2009-11-14):
今天客户拿来一主板说不亮,换测试用内存不亮排除内存问题,后换掉内存供电管插内存点亮以为好了,但换客户内存还是不亮 测试卡c1然后 af,换好的256内存还是c1 af。只要插测试用128内存就亮。供电正常,没思路了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主板多老的啊? 可能你的256的是双面的.单面的应没问题

网友:
这还问 肯定是你的主板支持不到那条256内存的频率呗

网友:
板太老了。

网友:
SD的吧,256的都是PC133以上的,有的太老的板子只支持PC100的,而128M的大部分都是PC100的

网友:
楼上的,不一定吧,128M SD的PC133的还是很多的啊,我手里还有很多条,我现在回复用的机子上就有两条PC133的128M SD

网友:
我没有说全部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