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00 待机 0.03 不开机

楼主(2009-11-14):
max1631  22脚无供电! 电源板接口已加焊过!开机钮 电压有跳变! IO 已更换!

网友:
22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22无电压, 保隔电路供电不过??

网友:
飞线过去了还是不能开机!老郁闷了

网友:
22脚的供电按开机时有吗?没有就把这电压修出来。有的机器的系统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时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待机电压有跳变,说明待机就有问题。
22脚无供电,看看它的高端门场管有高电不,再看看那10欧姆电阻。

网友:
这个机器开机才有19v电压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