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复位测试点在哪里查啊

楼主(2009-11-14):
我经常看到坛子中的老鸟们说,显卡工作先要有供电,时钟,复位。     供电,时钟倒是好查,只是复位在哪里查啦?我记得显卡的引脚那边应该有,可是如果要是插到了插槽上怎么检测复位啦,老鸟师傅们,指点下啦。

网友:
总会有引脚吧,你看一下引脚连着那条线就行了

再说修显卡也没有必要测试复位啊,那个是主板发出的,与显卡有什么关系,除非是显卡的复位脚短路了。

网友:
非要测试的话在插槽上都有的啊. 插上显卡也能测出来.

网友:
AGP和PCI-E的复位点也不同啊,需要测这个复位点你自己找一下吧  找个图纸看一下吧

网友:
先谢了,有明确的答复就行了,那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显卡引脚的图了那么就有了复位的检测点的图了是吧,谢谢了

网友:
你应该说的是 显卡不过的维修    AGP 的复位测试点  是A7脚
                              PCI-E的是A11  脚

网友:
你是想测主板上显卡的复位给了 没一 对吧!! 这样可以知道主板上复位时不是到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