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复位灯长亮

楼主(2009-11-14):
V星主板无复位,上754带灯负载灯全亮 PCI无复位 CPU供电1.3V 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
是哪个芯片呢时钟和SB么

网友:
MSI专用芯片

网友:
一般上面会写MS-几的那个就是MSI装用芯片,管 开机,电压,复位的

网友:
对啊,这个芯片坏了,肯定是没有复位的,量下工作条件.

网友:
MS-6及其周边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