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352T不触发

楼主(2009-11-14):
拿来时待机电流0.08A不正常,按开机键无触发,开壳取板,接电,摸到8510E微烫,换了8510E,待机电流0.02A,5V.3.3V正常,再按开机键无触发,8510e2PIN在按开机键时有电压跳变(1.5V-3.3V),43PIN无电压一直低电压,外围晶振有电压1.2V左右。刷了BIOS一样,有谁能说说还有什么地方没查到吗

网友:
外围晶振有电压1.2V左右是什么意思
是两个脚压差1.2v还是一个脚对地1.2v啊
似乎都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神州的机器修得比较多,BIOS会坏,但引起不触发的少,这种情况8510E容易坏,3V,5V的电容容易坏,南桥也容易坏,这板子做BGA要小心,PCB比较薄。

网友:
EC旁的晶振一脚1.42V另一脚1.46V电压,南桥旁的晶振一脚0.21V另一脚0.27V,8510E在换了一块一样,3V5V的电容是好的,现在是PWRBTN#信号无输出,不关南桥的事吧。开机键电压是19V,跑线路跑不动,无图纸,不知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看BIOS是不是虚焊

网友:
有南桥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一台症状一样

网友:
19V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刚好遇到了一样的情况,搞到头都大了,该机开机电路很特别,IT8510E 2脚正常时不知是不是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