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865,奇怪现象

楼主(2009-11-14):
测试卡各电压灯常亮正常,CPU各供电电压正常。故障现象就是不跑码。
不通电10小时左右,通电开机又正常跑码,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重启不跑码。。
到底是什么问题?从那里下手?
cpu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电容,有可能电容变质所致!

网友:
如果都可以开机但是不跑码属正常现象,只有IRDY灯有亮就是正常的。如果有多的PCI槽,你换个槽位就有可能跑了

网友:
建议你先烤下板。现在天气变了。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