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主板不停重启 拿开P4头正常

楼主(2009-11-14):
顶星T_N7aw的主板,桥上面的风扇太吵了~~换个风扇后开机正常``重新装回机箱后,开机就重启 拿开P4头正常?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重启
主板

网友:
cpu散热不好的问题多点.

网友:
有的主板在自检不过内存的情况下会不断重启的

网友:
4PIN电压不稳定?

网友:
现在好了谢谢,自动重启4 5次,不关机。就有能进了`~关机后又正常了`~让我吐血了

网友:
主机电源估计不行了。要不就是NB脱焊了。

网友:
P4头旁边可能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有些板。。。如果清掉BIOS后。。第一次开机。。是这样子的。。
就像965 P35的板。。都是开机关机。。3 4次才开机。。这个好像是自我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