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1020V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09-11-14):
一个比较偏的故障,请有研究的人士帮助。康柏N1020V触摸板失效,不能用。在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touchpad这一项。主板上的接口有6脚,其中两脚为5v,一脚为0.03v,其余三脚0v,请问是主板故障还是触摸板故障?我看了几个机子的触摸板接口电路,都有时钟脚,这个板子是不是没有时钟?请指点。

网友:
搞错了,在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上面是黄色感叹号,应该是驱动没装上,现在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驱动。此帖可能应放在软件区,请版主代劳。

网友:
又搞错了。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的设备应该是PS/2鼠标接口,不是触摸板。因为我把触摸板的连线拔掉以后,此设备仍然存在,带感叹号。继续求助。此帖放在硬件区是对的。那个设备到底是触摸板,还是PS/2接口?我也拿不准了。全名是:compatible PS/2 mouse。那个0.03v的脚可能是时钟?

网友:
鼠标和触摸板同时用不了,应该是控制的IC损坏几率大。知道的型号不多,看看有没有3257这个芯片,有就换掉。如果找不到就追线吧,5V是供电,追其他的线

网友:
我自说自话,那个compatible PS/2 mouse就是触摸板,硬件没问题,是那个糟机子的驱动不好找。

网友:
板上钉钉:是触摸板故障,换一个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