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不充电,一充就短路

楼主(2009-11-14):
X41不充电,一充就短路
不充电

网友:
有人知道nmnmnm

网友:
如果用电池没问题,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短路。

网友:
是不是电池电压过低或者电池损坏了?测一下电池输出电压呀

网友:
果然是高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不一样
你怎么知道是短路了
你就不可以说的清楚点
不用电池冒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