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17方屏

楼主(2009-11-14):
接一 液晶显示器   第一次开机有 ~~~~无信号输入 ~~提示 进系统 显示30秒 黑屏 指示灯 蓝色     ~~在开就不显示啦 指示灯还是蓝色是不是驱动板坏啦  5V 3.3V正常

网友:
我郁闷啊  怎么没人来啊

网友:
高压保护或者灯管坏咯 你先用单灯高压条点灯管试试。一个一个排除